安泰信852D热风枪 放一段时间后不加热了

楼主(2012-01-16):
如题
原来是好的
今天拿出来用就不加热了
现象是开机数显不显示温度 加热指示灯也不亮 吹出来的是冷风 关机延时仍能自动关机
大侠们知道的帮我诊断下 是可控硅坏了吗? 数显不显示是什么故障导致的?(发热芯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12-1-19 19:06):
问题解决:变压器坏了,用台机12V接整流桥输出端,数显热风都有了,一切如新
此时回想起来我的思路就错了,应该反过来先查供电-变压器-再一路追下去,唉!不懂就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怎么没人理罗?

网友A:
数控板问题!单片机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板问题!单片机没有工作!

兄弟 可否详细点
852D就一块电路板,你说的是数控显示电路吧

网友A:
你上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图看看!

明天我用相机拍了  再传上来给大侠们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和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光耦和可控硅! 左边部份!

网友:
下面是我自己安泰信852D的照片

非常谢谢楼上的兄弟帮顶
我试试看

网友:
开机状态  用万用表指针短接可控硅的T2和G极  热风出来了
但数显仍不显,松开指针  热风又没了
……?

网友A:
调节温度电位器有没有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温度电位器有没有电压变化!

电位器和BTB06-600B不应该这么容易坏吧
我估计是它前面的维持电流或电压没出来
现在年关了神马配件&零件都买不到,不好代换啊

网友:
仔细研究了下板子后,貌似是变压器的问题
变压器有220V输入,但无12V输出……

无12V交流输入——整流无12V直流输出——三端稳压无5V输出
所以数码管不显示、控温无法控制的问题

网友:
现在手头没有变压器替换
可否用台式机的电源12V直接接在整流桥的输出端上
等下再试了

网友:
问题解决:按上面的方法用12V接整流桥输出端,数显有了热风有了,一切如新,到此原因查到--是那个鸟变压器坏了(质量吭爹啊,一个月都没有就挂了!!!)
到现在为止 回想起来我的思路就错了,应该反过来先查供电-变压器-一路追下去才对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A:
修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就好了!

自己的工具当然得自己修(其实它还有保,难得发来发去折腾)
这次基本上把它的板子研究了个遍,以后再有问题就省事了
个人水平有限  研究的时间有点长
非常谢谢兄弟的提示和帮助

网友B:
楼主是整流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整流桥坏了吧
可以确定整流桥没坏,是变压器输入端 断路没有12V输出来

网友:
从一废收录机里拆了个变压器
      输出是10.5V     1.1A
原坏的输出是12.2V*2  0.2A
好象功率大多了,不知道装上去对机器有什么影响没有
可以肯定这个变压器的做工和质量比坏的那个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