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开机掉电,请教各位仁兄经验了

楼主(2012-01-16):
机器半个月前拿来,是换改良631显卡,更换后测试正常,收钱拿走了。
半个月后,拿过来,说开机掉电。
1,裸板不带CPU开机 0.55左右掉电,
2,裸板带CPU 开机0.75左右掉电,而且感觉是顺序掉。是0.55-0.75-0.55-掉回待机,可以再次触发。
3,裸板带CPU带内存,也是0.75掉电,
4,更换一片631,也是0.75掉电
5,拆掉显卡,一样掉电
内存所有线都通,CPU用带灯测试座全亮。CPU1.5V有(真U是1.2V),RST有,PG也有。,主板PCI-RST有。
供电应该没有问题的,所有电压齐全。

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经验,或者,下面应该怎么查?本有人60M数字示波器,晶振之类肯定看过没有问题的。
我就想看看有没有过CPU,有没有跑到内存。重点教教这个

网友:
显卡的核心电压+VCC_GFX_CORE测了没?
掉电的话,两种情况,缺电压,短路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还没到显卡呢,我觉得内存都没过。另外,信号方面的问题,会造成掉电嘛?

网友:
我感觉还没到显卡吧

网友:
楼主真有钱啊  再跟换一个631

网友(点评):
谁手上没有10个8个631啊,反正也没坏,换个也不损失啊

网友:
期待结果。很想

网友(点评):
坛子里我看到有2-3个人,都这个问题了,没有结果

网友:
我做显卡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显卡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在显卡背面,做完显卡,电源管理芯片虚了,电流0.7几掉电,加焊就OK了
信号引起掉电也有,PG,温度等,都会引起保护,其他信号是否会引起掉电,请高手再指点

网友(点评):
你的显卡供电出来吗?我的量过,显卡电感都有电压的,所以没有考虑

网友:
集成显卡的班子 也有这个问题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