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3400内屏掉电

楼主(2012-01-16):
电压跑到要显示的时候掉电,拔掉屏线,外接vga输出,一起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把显卡加热下再开机看掉不掉嘛  外接正常不能说明显卡就正常, LVDS和CRT是显卡的独立的两个模块嘛

网友:
是啊,慢慢测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呢

网友:
明天准备去掉屏看下
集成显卡的

网友:
换屏好了
重接原屏也好了
还是它的屏是闪屏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屏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屏,量下屏线,还不行就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