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显示器常用电容!!

楼主(2012-01-16):
想发点液晶显示器上的常用电容,当地太贵了,高手们帮我看看,要备些什么型号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470UF;330uf;680uf;1000UF;1500UF;一般都是這些。10V以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最好全部买35V的

网友:
10~35V 470~1500UF

网友:
25V470UF 16V1000UF

网友:
不能忽略的是电容的耐温度要105°C及以上。

网友:
我代换都是35V的,怕返修

网友:
常用的25V 470UF 1000UF 220UF 330UF , 35V 470UF 1000UF , 50V 47UF.这几种备好,显示器电容全解决.

网友:
我这边用液晶显示器·上多些。。

网友:
原来学修笔记本时买了一只电容表,一直闲置。修台式机主板、电源、显示器后才派上了大用场,

网友:
220UF/25V
47UF/50V
100UF/450V软脚
470UF/35V
1000UF/25V
注意:买国产好一点牌子的电容就可以了,很多所谓的进口电容是裹皮的

网友:
现在的液晶质量差 好多都是电容鼓包

网友:
淘宝就有一些常用电容打包卖 直接上淘宝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淘宝上大点的维修网多的是。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25V220UF,35V 470uf,25V1000uf,另外就是大电解 450V 100UF,68UF ,120UF这3种

网友:
220 330 470 680 820 1000 ,电压越大越好。还有50v 10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