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R61开机报 stuck key FF错误

楼主(2012-01-16):
IBM的R61开机报stuck key FF错误,请问是什么问题?是键盘问题吗?
我试着放了一下BIOS的电(把电池,主板电池接口短路)几分钟后,开机出现 格Stuck key 2B 然后出现进BIOS要输入密码。奇怪我从来没有设过BIOS密码呀。为什么放电后会出现密码,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用户在坏之前就设有密码的。

网友:
这电脑我一直在用,没有设置什么密码,我之前都是一开机就直接进系统的。最近开机报错!我才试着弄一下的。还麻烦网友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
之前j是进BIOS有密码吧,现在放电就要设时间。必须要破密码。

网友:
报键盘错   键盘问题

网友:
是键盘的问题,BIOS放电后有密码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之后能共享一下答案

网友:
内存吧,应该是内存不良

网友:
楼主你安错了吧!设佐密码都不知道怕。这个要破解先得啦!

网友:
键盘报错吧

网友:
IBM机器放电会发生密码问题,这个需要刷BIOS,要是刷不好,就要去一摸一样的机器上去找安全芯片换上去

网友:
我没有设置过密码,之前还能进系统的,我一放电就进不去了。可以开机,报错,要密码进BIOS

网友:
要换 密码芯片了   搞复杂了

网友:
最开始是键盘坏了,现在又给你整出密码来了

网友:
IBM 还真是麻烦啊,放个电还出这么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