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很笨的问题 顺便求张761GXM2MA-RS2H图纸!

楼主(2012-01-17):
现在手里有块761GXM2MA-RS2H的主板    不跑码    用假负载看了    除了复位该有的都有了     复位只通过一个电阻和CPU座相连  没有发现其他相连的元件    没有上CPU    但是阻值却有675    在电阻的一头有1.8V   和CPU座相连的一边是0.03V   把电阻翘起来后能测到1.8V     在通电的情况下 无意中用二极管档测到和座子相连的一边对地了  不知道i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通电的情况下  这样的短路情况是正常的吗? 还是说这个信号点还连接了个MOS管之类的元件 通电后就导通了

顺便求张761GXM2MA-RS2H图纸!  北桥 SIS 761GX    南桥  SIS 966L

主板样子如下图

网友:
复位只通过一个电阻和CPU座相连

你说的这个复位是哪里的?假负载上的?

网友:
CPU的复位是北桥发的  你跑线跑到了北桥
你确定下别的复位有没有

网友:
  你换个电阻上去在试试

网友:
通电是能打阻值吗?

网友:
没有操作过,呵呵,

网友:
通电时候量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