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 至强Xeon G31 山寨主板 问题

楼主(2012-01-17):
此主板问题不一般  要从起几次 或者复位几次才偶尔跑码顺利  不然挡E1也就是内存  INTEL的主板常见的是开机风扇转一下跑到内存就再从起一次  这板点开关不会这样  挡E1  点下复位开关才会风扇转一下就停但也是挡E1 想让它正常一点的办法是用手去触摸时钟晶振再从起几次 ··· 然后样子好像是频率正常了 它才开机  只要是一次开机成功  短时间内拔或者不拔不拔电源 他后面每次都能顺利开机  好像是某个东西要充电一样       最初故障现象是花屏死机动不了 严重阶段是挡E1  两个桥我都加焊过了 时钟芯片我也换过了  现在是 只要能开机  进系统不花屏了  但是仍旧断电一段时间 就会挡E1  真不知道怎么搞好了   请教有经验的师傅 谢谢  山寨东西真漏也啊

网友:
如果你们碰到INTELL主板原本是转一下就停 现在却是不会这样了  挡E1 你们认为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电压我都查过了 没问题  现在我认为是决定S状态的 某根线出了问题  也就是说  BIOS让它重启 但是某根S状态的线不稳定了 他不重启了就挡了E1  刷个绕过这个BUG的BIOS也许能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是山寨版   BIOS无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