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电源板上贴片保险S、W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01-17):
正在维修的一台19寸优派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有三个贴片保险阻值变得很大,一个上面印刷着S,另外两个上面印刷着W;请高手解释一下,他们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这个没研究,保险电阻一般找大小一样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只有它的V数和A数一样就可以

网友:
如果保险电阻的话直接更换就应该行啦。因为保险电阻的阻值都是非常小的接近0.我是新手刚学到保险电阻希望帮到你

网友:
你应该给个图片!方便大家帮忙!若确定是保险电阻,查明原因后直接更换就是了!

网友:
W是功率保险 S没研究可能是普通的吧

网友(2012-04-28):
可参考《电子报》2011年第51—52期文章《教你认识贴片保险丝》(作者:长沙 王申南)

网友:
s是普通保险,W是功率保险

网友:
貌似W是功率保险
s是普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