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1-17):
俺是个菜鸟(步入电脑时间不到两年),求高手给详细讲解重装系统后如何才能上网?(例如:网通用猫上网及电信用猫上网)我不解的是电脑店用路由为给啥客户(网通及电信)装系统后都能上网,如何设置?

网友:
看来你还真的是不懂,这个还真不好说,主要是详细讲解的话太麻烦了 建议你自己到网上找找这方面的基础知识

网友A:
你是网上下载的系统吧,那肯定是系统的问题了,电脑店装的当然行了,要不怎么赚你二三十元

网友:
网上解说太笼统,有些不太明白。希望给点诀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网上下载的系统吧,那肯定是系统的问题了,电脑店装的当然行了,要不怎么赚你二三十元

是的,俺一般都在网上下载系统,装完后再自己网线能上网,拿别人的电脑系统装完后,不知怎样设置,上不了网。

网友B:
要设好DNS解析,

网友:
一般装好系统后如果没有用路由器都要先新建一个拔号程序

网友:
克隆MAC地址

网友:
等待看看。。。。高手总会有的。

网友:
我告诉你,一般ghost的系统会自动建立一个拨号的快捷方式在桌面,直接填写adsl的账号和密码就行了,如没有特殊需要,本地连接的ip设置自动获取就可以

网友C:
装完系统    一般ghost  都会有   不用刻意的去想这样的事   你找个好的镜像  装装试试

网友D:
要设置宽带连接啊      控制面板里找宽带连接   设置新连接   宽带拨号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完系统    一般ghost  都会有   不用刻意的去想这样的事   你找个好的镜像  装装试试

我拿别人的电脑,装完系统后还是登陆不上啊。(别人的电脑用联通宽带我世界上网)我的电脑用路由上网。请问在给别人装完系统后如何能用我的路由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设好DNS解析,

详细一点(最好有个教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设置宽带连接啊      控制面板里找宽带连接   设置新连接   宽带拨号模式

这个我会,就是有些用户用(联通宽带我世界)装完系统只有宽带连接。本地连接都找不到而用宽带连接输入账号和密码根本登陆不上。非得用宽带我世界才能登陆上,我用软件找到真实账号后再用宽带连接就能登陆上。可是再装系统后还是没本地连接,还得下载宽带我世界登陆后再用软件找到真实帐号才能再用宽带连接。怎样才能避免呢?

网友:
那是 服务商绑定了  解绑后 可以不用 直接用宽带连接 就OK

网友:
在网上邻居里设定一个拨号网络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太了解你们那边啥状况啊~~我们这边不用搞那么多啊~~直接设置好IP地址~~电脑拿回来自己打上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啊~~没什么需要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