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老师傅请帮帮我

楼主(2012-01-17):
请问+5vs +3vs电压时待机时就有的还是需要按下开关才会有?+3VS电压时从哪里出来的?本人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南桥晶振一只脚0.27V  一只脚0.26V算不算起振?不起振改找哪里的原因呢?附上图纸

网友:
3V5V不一定都是待机就有的。有的机子要触发后才有。

网友:
要用示波器哦,电压测不准

网友:
看楼上的晶振也可以起振的

网友:
晶振得用示波器看,要不然也不知好坏,不过一般0.27差不多了

网友:
+5vs +3vs是开机后产生的,晶振测试,有示波器最好,直观

网友:
看3 5V是开机前有还是开机后有很简单,找出图纸看待机芯片的主控信号和单元控制信号是受控还是不受控就知道了

网友:
额  我这个机器就是待机0.00 3V5V都有  上电0.01掉到0.00  按开关 开关灯闪下就熄了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先打电感吧     有大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