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3GW液晶显示器也会响

楼主(2012-01-17):
我的BENQFP93GW用了两年了,现在怎么会响,响声有点像慢速风扇的响声,要不拆开修呀,上图让大师们看下位置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有的是变压器不太好了

网友:
肯定要修呀,应该是高压快顶不住了

网友:
是不是像日光灯开不起了,那种吱吱的声音?如果是那种,灯管老化了,要换。、

网友:
高压电路和灯管出问题了

网友:
内置电源,得马上修....

网友:
灯管有问题了。叫声不大就没关系。用着,不亮再修喔。

网友:
电源板还有可能灯管老化了!

网友:
检测高压条和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看位置应该是灯管的事啊,接触不良或有打火的地方

网友:
直接拆机修高压 灯管的话会闪屏

网友:
通病了,灯管问题。
FP93GW用的2种屏,一种是群创的,灯管太容易老化坏了。另外一种是奇美的,还好一些

网友:
看来是修屏老手了,什么牌子的屏都记得这么清楚

网友:
我严重不同意你的说法 有响说明打火了
时间长了 灯管烧断了 严重点 背光会烧化地

网友A:
有响说明打火了 要速度修

网友:
打火高压电路和灯管出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也是今天才听到了,因为昨天闲着没事,就把机箱里的硬盘吊起来了,现在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显示器的那个声音就像蚊子一样,不大,非常安静的时候才能听到的,当时我还以为又是主机在叫呢,后来才发现在是显示器,声音要是再变大的话,就准备拆了,学习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响说明打火了 要速度修

老大,我是把耳朵贴上去才听到的,要是打火就惨了,谢谢

网友:
呵呵  原来不怎么响啊!!还以为很响呢  我以前碰到过 亮度调掉最亮不响了  暗一点就响

网友:
灯管的老化可能很大,声音不是很响 正常用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打火

网友:
拆了听一下在哪里响,就知道了

网友:
明基的  不是灯管   就是暴电容了

网友:
基本就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了。挨个排除吧

网友:
高压打火的声音,,

网友:
非常小的声音就不要太在乎了,继续用吧! 如果声音较大,或者声音忽高忽低,频率也变就拆开看看吧

网友:
灯管问题可能性大,高压也有可能!

网友B:
跟你的故障一样呀,我把亮度调到95就不响了,再调到50左右又响了,请问大哥你后来是怎么搞的呀?请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或者供电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你的故障一样呀,我把亮度调到95就不响了,再调到50左右又响了,请问大哥你后来是怎么搞的呀?请指教下,谢谢 ...

我的就是灯管的线出来了  加了点塑料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灯管的线出来了  加了点塑料就好了

谢谢 ,改天我也拆出来看看

网友(2012-04-07):
引用 网友B:
谢谢 ,改天我也拆出来看看

嗯 have  a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