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硬盘密码

楼主(2012-01-17):
IBM T61硬盘密码怎么清除?遇到棘手问题,求高手解决。

网友:
这个不能清除

网友A:
是什么样的硬盘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样的硬盘密码

BIOS设的硬盘密码。

网友:
知道密码的话,可以用软件解密

不知道密码的话,需要专业设备解密(业余条件的话,就不要试了,费时费力)

网友:
只能用专用工具清除了,可以发到公司来。

网友:
可以解决的。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硬盘的,就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