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511键盘很多按键不好用 外接也不好用 求指教

楼主(2012-01-17):
康柏511的
笔记本
来的时候不开机,拆机发现EC腐蚀了,用洗板水清理后又加焊一下,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发现有很多件不好用,换了新键盘故障依旧,外接键盘也是一样还是那些键不好用,后来又换了个EC芯片 故障还是一样,求赐教,小弟真是不知道该怎样修了?难道是南桥吗??、
笔记本

网友:
看看和EC相连的排阻那些吧。。。也许是排阻那些出问题了。。

网友:
你查查EC工作条件及EC相关的元件,不关南桥的事情。

网友:
外接USB的不好用?那肯定是南桥了

网友:
很郁闷,接也是那些键不好用。这个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键盘接口到ec有断线

网友:
测下ec到键盘通不通。。

网友:
外接应该正常才对,不能用还是??南桥控制电路查下

网友:
查一下与ec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
楼主这个只有两个地方会出问题,1个是电路板内内置键盘接入电路有元件漏电,2个就是系统出问题。

网友:
系统我重新装过了的

网友:
检查下EC腐蚀的地方以及周围是否有断线 修过几台都是EC到键盘接口断线造成

网友:
ec到键盘接口短线也影响到USB键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