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S3L故障

楼主(2012-01-17):
我这块主板CPU是E5200的,触发过代码跑C1报警,几秒钟后断电,又反复跑C1,请大师门帮帮忙,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内存  重点检查下

网友:
查下内存时钟有没有正常

还有BIOS

网友:
BIOS的问题,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机器,完全一样,加焊北桥不行,最后刷BIOS好了,也是P43

网友:
IO或者bios

网友:
就内存问题的,掉电是因为全板有代换电压不正常,保护掉电!

网友:
是内存问题,我之前修过一块主板这是这个问题,后来查下是一个小三极管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刷BIOS 再看……

网友:
我查了下,去年已有人发类似贴。不上内存,也是一样的跑C1掉电且反复重启,若拔掉CPU四芯供电,就不会重启。楼主估计也是这一原因吧?大家的思路,差不多就这三点:1。内存电路;2。CPU供电。3。整南桥.i当然也有上了不适合CPU的。也有查IO的。试试看!

网友:
楼主问了又问,刷BIOS试试嘛,是没有工具还是咋的??
没有就去借块主板换来试试,这样才是干维修的啊,
不然你问来问去,技术不但没有提升,还浪费时间

网友:
技嘉的刷个BIOS看看,还有你的内存用的是什么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