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01-17):
今一早接到一块清华同方的主板。主板是ASUSM2N61的。跑25就不跑了,单桥的,桥加焊了不行,IO换了,主供电都正常,就是跑不过,怎么回事呢

网友:
查外部设备呀

网友:
25  你加焊桥  是集显吗     看看显卡周边吧

网友A:
查了,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再换时钟,再不行就得做桥了

嗯,先软件后硬件
应该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B:
先测量内存的电压时钟,然后刷BIOS,最后再做桥。

网友:
那你还是继续做桥把

网友:
重新植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都没什么问题。

把声卡网卡拿掉。

网友C:
加一块独显试试,有的板25有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内存的电压时钟,然后刷BIOS,最后再做桥。

电压时钟正常,桥也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一块独显试试,有的板25有显的

加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时钟正常,桥也做了

那就查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都有啊,郁闷了

网友:
既然什么都做了。那么这块板可能报废了。

网友:
把桥片取下来从新做一遍吧,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回焊不行,从植一遍就好了。

网友:
换内存横头边上的三极管

网友:
有条件的换个桥,这种很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也这样认为是桥坏了

网友:
有很多板子 25就亮了 这情况先刷bios啊
不行换io 在没招就换桥
顺便说下 你们单桥重置的成功率高吗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这个板,时亮时不亮的,不亮时档25代码,修到最后发现是声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