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i7三星的主板

楼主(2012-01-17):
接到顾客的一块三星主板,是上I7的,本来是开机老是掉电。过后板虽然修好了,但是过了LOGO之后又检测不过,报了一个不过USB的错误,刷BIOS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先说说来的时候是什么毛病。怎么修好的。。。把测试数据报上来、再综合现在的问题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A:
是不是你修的时候动了不该动的地方?

网友B:
usb过压保护?什么提示

网友:
之前顾客自己刷过bios  拿来我把时钟芯片重焊了,因为旁边有氧化了的   就不掉电了。  现在可以显示,但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之前顾客自己刷过bios  拿来我把时钟芯片重焊了,因为旁边有氧化了的   就不掉电了。  现在可以显示,但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7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过压保护?什么提示

之前顾客自己刷过bios  拿来我把时钟芯片重焊了,因为旁边有氧化了的   就不掉电了。  现在可以显示,但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7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修的时候动了不该动的地方?

之前顾客自己刷过bios  拿来我把时钟芯片重焊了,因为旁边有氧化了的   就不掉电了。  现在可以显示,但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723-1-1.html

网友C:
检查下其它的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其它的接口问题

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