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源

楼主(2012-01-17):
 12V的液晶显示器用到开关电源   没有12V输出    大滤波电容  有300V   断电后大滤波电容 电压下降很慢    滤波电容已经换了  开挂管是4个脚的  要换到 话要注意什么吗    在线等  哪位大侠 能帮帮忙啊

网友:
先确认是否开关管坏了。
再查查周边元件有无变值、击穿。
主控IC是什么型号?
换管子后最好先串上灯泡,以免再次烧坏元件。

网友:
怎么确认呢  这个没看到有主控IC  一会我截图你看看    加灯泡是加在保险2边是吗    谢谢了啊

网友:
开关管一般都是三脚的,那个四脚的可能就是主控IC。
你看看具体型号在确定吧。

网友:
型号是sec   1H02什么的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麻烦再拍个照,看不清楚呀

网友B:
一般都最好找原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最好找原型号代换

哦   谢谢 了  怎么确定是开挂管坏了啊

网友(点评):
看图 测量1 2号脚短路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再拍个照,看不清楚呀

像素有限啊  大哥

网友:
1H0280RB ?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个: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53156/FAIRCHILD/KA1H0280RB/409/1/KA1H0280RB.html

网友:
看着像是BOR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个: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53156/FAIRCHILD/KA1H0280RB/409/1/KA1H0280RB. ...

1H028BOR吧  应该是这个

网友:
没烧保险主控应该没烧,大电解放电慢,可能是启动电路故障造成。

网友D:
次级整流二极管,IC VCC,IC,431和B817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次级整流二极管,IC VCC,IC,431和B817

对   还是次级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