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最基本的知识,HP3050不能收传真一例

楼主(2012-01-17):
1,把自动接收改为手动。2,把电话线换成主线。3,在打印机待机的时候,按操作面板重启打印机
重启
打印机

网友:
嘛意思 故障说的很模糊啊

网友:
故障好像没说清楚啊。

网友:
故障就是,给对方信号,然后收不到传真,而且也发不出去

网友:
我是个菜鸟,那只是办公室的打印机叫我设置好了,主要是与大家分享一下。望高手指点维修的途径,知识。。。交好友中。。。

网友:
晕,这个问题太那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