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2-01-17):
最近接的同行送来的 一款联想液晶显示器,说是白屏。拿到手里后通电试了一下果然白屏!拆开后在试的话一切正常,但上起来问题依旧再次出现!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线插不好也会白屏的 还有驱动板。。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吧。那屏线折起来可能就断线了。

网友:
装 的问题就那好解决啦,一步步装着试

网友:
换个屏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松了。。。。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考虑驱动板上的MCU 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