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1 usb 不能用的小问题!!

楼主(2012-01-17):
马上就要放假了,接到台R611 其他都正常 有两个usb接口不能用,但有个能用,还有就是鼠标能用,U盘这些不能用,当时就想这个问题怪了,开始怀疑是供电不足,于是断开保险从能用的那个接口那里借来5V,没行,正准备做桥的时候看见保险后面还有个电感,保险有5V但是到接口那里只有3.几V了,于是短接电感,搞定!!

网友:
好在没去做桥。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USB口个别不能用,就先不考虑南桥,还好楼主没做。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一般不会考虑南桥 一个可以用 另外不行肯定不能用的那个接口处有故障

网友:
桥是最后才考虑去做的,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学习了,刚有台X200的电脑也是有两个USB接口不能,鼠标插上灯一闪即灭,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和客户报价他不同意,年底都想多赚点……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增长知识

网友:
USB的问题,只要不是数据线坏了,基本上都是太简单的故障。

网友:
遇到过接鼠标能用,接U盘蓝屏的,整了一圈,发现是系统的问 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