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插上机子就死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2-01-17):
一个日立的20G ide口笔记本硬盘,用转换卡插上机子后开机就死机,之前插到了一台坏的笔记本上。现在硬盘变成1000G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一下转换卡试试,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
换个数据现货转接卡试试

网友(2012-02-18):
这个基本不行了,我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
换个转换口试试如果不行就要用专业的维修软件了

网友:
用MHDD测试硬盘

网友:
第一看是不是5V短路了,第二,看是不是有坏道,或者固件损坏。

网友:
先用MHDD测试硬盘 看看硬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