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GB1910L求按键解锁

楼主(2012-01-17):
现代GB1910L按键锁定了,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锁,用过的方法:长按MENU15秒以上不行,有知道的朋友帮帮忙,说一下,谢谢!

网友:
按照此法再试一次:
按键锁定: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按下“MENU”键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时,屏幕上显示器的OSD菜单即提示“屏幕OSD菜单被锁定”。解锁的方法同锁定的方法。

网友: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拆机取下24C16芯片,使用编程器把全部数据清FF,再装回或者换一个新的24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