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开机白屏

楼主(2012-01-17):
   INTEL芯片组,ATI独显的机器,开机白屏,外接正常。。屏是LG的,已经换了好几张了,还是一样。。。屏上的保险有3.3V,屏线也测了没有断线,,测屏线接口的电压都有。。 1 2 3 4 9 10脚都有3.3V的电压,5 6都有19V的电压,其余的测的主值都一样,不知道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打屏线,保证是通的,屏接口到显卡的差分线,如果正常,果断换显卡.

网友:
换屏线,估计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A:
查屏供电啊!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遇到过两台了,一台加焊好了,一台换升级版的显卡好了。测的所有信号都是正常的。。。

你加热下显卡了

网友:
信号怎么测

网友:
大部分屏线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两台这样的,屏线断,显卡坏得也不少

网友:
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如果屏线没问题 ,肯定显卡的问题了。看一下图纸外接和LVDS是相同的引脚控制的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不给开启信号

网友:
测一下屏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但也不排除屏线!  1、供电---------白屏
                          2、绿正绿负-------白屏
                          3、蓝负---------白屏
                          4、蓝正蓝负-------白屏

网友:
我换了一块主板测试好的,屏线和屏都是好的。。。是主板的问题,我测了屏上的主值都是一样的,显卡我也重新值球了,还是一样,这个问题真是很纠结啊

换掉它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次这样的故障,一次是换屏好的,一次是BGA显卡好的

网友:
麻烦的机器,测下屏线有断的地方没,没有断线的,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是这样啊

网友B:
换屏线,再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线,再换显卡

屏线换过,显卡已经重值了,还是不行

网友:
后来我给客户换了一块我们自己的主板。前几天客户又来了,说用了俩天又白屏了,这个我直接换屏试了一下好了,客户也同意换了,过了好几天也没有来过了,看来是屏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供电啊!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遇到过两台了,一台加焊好了,一台换升级版的显卡好了。测的所有信号都是正 ...

红绿蓝时钟啊

网友:
我想还是屏的问题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