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硬盘pata改装sata

楼主(2012-01-17):
一台海尔的W66笔记本,915+ICH6M的本子,电源接口坏,拆机换接口,突然发现硬盘接口可以换成sata的,有预留焊盘,换上sata座之后不加电,找到电路图,增加电容电阻若干,现在3.3v和5v都有,就是硬盘不加电,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你看看电路图,对照着来弄,应该可以的

网友:
关键是BIOS 南桥支持SATA才行吧

网友(2012-07-01):
但915已经支持SATA了呀.

网友(2012-01-18):
是不是数据线跟电源线要同时起作用??或者你单独给硬盘通电,然后开机看能不能认盘,排除其中之一的故障哦

网友:
不能用的!~要芯片支付才行

网友:
我也觉得不行,硬盘的驱动程序可能就不是写得SATA的,说不定还要改了硬盘驱动芯片的程序后才能用。

网友:
谢谢了饿~~~~~~~

dongfangmy.com/jiaoqi/ 娇妻如云

网友:
就是这个图片下边的标示不太明白,是不是要把这6个点位的电阻都拿掉?

网友:
上图的R222和R223两个电阻如存在,则这个图R30和R31被短接

网友:
哇~~~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啊~~学习一下~~路过~~~

网友(2012-06-28):
楼主,你IDE改SATA改好了吗,我现在手上也一台 海尔w66   N211的版号,正准备改SATA发现许多元件要补。现一点点找元件补上,改好之好,记得告诉大伙结果。

网友:
升级一下BIOS看看啊

网友:
firmware problem ,, you need to change the bios inside.

网友:
这个要按照图纸改,错一点都不行

网友(2012-10-05):
BIOS里没有怎么改也白费的。

网友:
等待消息。。。。。

网友:
这个很花时间

网友(2013-04-11):
找sata版bios 把硬盘部分hdd 用软件拆出来 整合

网友(2015-08-21):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台海尔 W66 本身就是SATA接口,现在的问题是,V3.3_SATA  V_HDD 5v 都正常,但硬盘就是不转,用耳朵听一点动静都没有,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