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时开时开不了不亮电流当0.7几有时当一会儿又能亮能开机时做系统到解压安装时死

楼主(2012-01-17):
一个客户的笔记本,从国外带回来的,有时能开机有时不亮,机器刚到手时点不亮,若干次好有一次点亮了,但显示系统未安装好,于是我就开始做GHOST系统,但是每次都是到解压安装时死机,我换了CPU供芯片还是不行,换了南桥也还是不行,加焊了IO,BIOS 还是不行,没法下手了,请各位同仁帮帮忙啊. 之所以换南桥,有同仁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的,就是做系统死机,就是在解压安装的时候,我买了块新的桥SIS 968 ,换了之后还是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能开机的时候也不能做系统,就是解压安装的时候死了.

网友:
也有遇到过!IBM  X200也是,现在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有时看看电影就掉电。。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型,什么芯片组的,说详细点

网友:
packard bell 这好像是个牌子,芯片组是SIS的,我现在换了CPU后(原来是T1400换T2370)能做系统了,不过在做系统的过程中死过两次机,最终还是把系统做好了,反复进系统都能进,当系统做好后我换上原来的CPU就进不去系统,到进度条时就死机了,但我换上T2370就能很快地进系统,不过新问题又出现了,不定时死机.于是我又换了CPU供电电容不行,换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的.我无语了.兄弟们帮帮忙啊.求助中...................想起来了,我还没有拆机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换南桥的时候,我换CPU T2370效果一样的,也是时能开时不能开,开了做系统也是做不进去的.

补充内容 (2012-1-20 18:35):
现在我把CPU滤波电容和开关管都换了,还是不行,用他原来的CPU就进不去系统,到进度条就死了,用我的CPU就能进去,但还是会死机

网友:
T1400供电电压是1.09V  T2370供电是1.23V左右吧

网友:
留意一下CPU 的时钟……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啊.

网友:
做北桥亲桥

网友:
3V5V 供电芯片加焊过没

网友(点评):
没有加焊过,估计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有换硬盘试试吗?

网友:
硬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坏道啊,关键是换我的CPU能做系统,也能时系统就是不定时死机,换他的CPU就会当系统进度条儿那儿就死了,换我的就能进,要是再换北桥...唉...真烦,人家只承认250元总共,要是我换了两个桥,再换他个CPU(T2370)我就不划算了.同仁给个见意吧.

网友:
你看一下是 不是CPU的问题,要么就是显卡的问题.还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第一,可能是内存,用MEMTEST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坏。
第二,换个电源试试,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失效的。
第三,换个硬盘试试,估计可能性不大,要不就是主板坏了,反正毛病不大,修也不难。

网友:
不要打击我,不太好修啊...我准备退机了,我已经换了南桥了,亏了...唉...

网友:
现在北桥也换了,只不过不是新的,是从网上淘的测试芯片,可惜还是进系统后用 一会儿就会死机,不过在安全模式下看电影随便怎么弄都不死机

网友:
加焊过没有换座儿.

网友(2012-02-16):
换个硬盘式式啊,最基本的,我觉得硬盘的几率很大。把光驱啥类全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