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中电流的调整

楼主(2012-01-17):
请问一下有谁能解答一下,可调电源中的电流表示三位数,但小数点后在个位(00.0),怎样才能调整到小数点后双位(0.00)。
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不影响你使用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个精确度只有0.1,没办法显示0.01的

网友:
这个详见产品说明书

网友:
不同品牌的可调电源就是那样的,有不同的设计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有52V以上,跟我们平时用的不一样。你看说明书吧

网友:
有的电源有个精度切换按钮。你这个应该出厂就固定了,小数点后只有一位。

网友:
这是表的显示精度所决定的,不能更改。

网友A:
没用过这种电源,修本本不用那么高电压的电源,已经起过安全电压了。。。。

网友:
你用的可调电源不是修笔记本的吧

网友B:
看左边就是0.00要加上负载才会有电流显示

网友:
应该是固定了的,精度就是0.1A

网友:
和电流大小显示 转换有关

网友:
数字表 量程一般以2的倍数设置 比如0。2   2   20    200  你的电源电流可能大于5安 表只能设置成20安 要想改变量程 还要改分流器 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你这个电源电压好高啊,看说明最大电压是多少的。它的电流部分不会像万用表一样切换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固定的吧

网友:
貌似调不了
修笔记本的话,电流表的小数点后面至少要两位,这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电源,修本本不用那么高电压的电源,已经起过安全电压了。。。。

且不要管电压多高,我们只调到所需的电压就行了,主要是电流的精确度,因为0.01的精确度才能适应笔记本的维修,而我这个精确度是0.10。我的意思是能否调到0.01的精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固定的吧

谢谢你,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左边就是0.00要加上负载才会有电流显示

左边的电流表是00.0,不是0.00,我知道是加了负载才能显示电流。问题是精确度的问题,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点评):
这种是大功率可调电源,所以精度没有这么高,我们这里还在用,都是用在测试电脑上。可以同时接很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