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VA04 845主板 开机1秒掉 反复开反复掉!!!

楼主(2012-01-17):
  开机1秒掉 反复点开关 能触发但 同样掉。 拔掉4PIN 故障依旧。 强上电 南桥周围电容有 1.5 3.3    北桥2.5有
短接开关的一瞬间 内存有2.5 但强开时没有   IOLPC47M192 换了 无果 BGA南桥加焊也无果。 无思路。。。求解中啊啊 。求助啊。。。。

网友(点评):
主板保护了 缺少供电

网友A:
一直强加电,看那发热不!!!!  烧机!

网友:
CPU 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强加电,看那发热不!!!!  烧机!

  问题解决了,但是问题没找到。 昨天接到这张主板时 我上CPU 内存 这些 一触发就掉电。 我换了 IO 压了南桥 依旧掉。去掉CPU 4PIN 还是掉。直到今天早上另一个师傅又拿去装CPU 内存,一触发不掉了。点亮了。 我郁闷。 总结 因特板子不上U 有不触发的 IBM 不上U 还掉电。。。

网友:
是啊,有些主板是这样的,不上U就断电的

网友:
很多板不上U掉电!

网友:
晕啊~~~路过~~~学习一下~~~都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