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20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17):
D820  开机电流到0.8左右就掉电, 主板上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内存槽加焊过了,量了北桥也有信号到内存,内存的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这机器内存不过居多,看下代码跑多少

网友:
先把内存条擦一下吧   戴尔的内存不过就要掉电的

网友:
呵呵、不怎么知道!有答案分享哈!

网友:
。。。换内存试试    槽的触片上用小刀刮一下。。。。

网友:
  内存换过了,  内存加焊过,内存旁的小电容,小电阻也加焊过了

网友:
非诚勿扰啊 ,    请又遇到的 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