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S400点不亮主板

楼主(2012-01-17):
一个金河田S400电源,点不亮主板,该电源的各组输出电压正常,灰5V也有,接在主板上测量输出电压也正常,不知道是电源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不要接主板,空载启动电源后接一个12V/35W的灯泡来测试各组电压,看输出电压有没下降,如果有下降就维修电源

网友:
条件允许可以代换主板。

网友:
点不亮 主板的问题应该多些
再换个电源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先确定,LZ的意思是电源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拿个好的电源插上一试不就知道了,现在搞维修的手里应该有电源吧

不亮机  楼主为何就肯定是电源的问题呢  用替换法很好搞的

网友A:
当然已经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已经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

那就查紫+5Vsb电压
&按带不动负载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