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笔记本更换显卡后,是否一定要重装系统

楼主(2012-01-17):
只怪自己没有仔细看,如同二楼所说的,根据提示先改flash ,然后改achi 到ata就ok,以前跟维修员(英语不行)说改ata 他说不行,我说我看呢,他操作一次给我看,提示修改flash的时候就快速按了回车,害我没有看到,害以为真的不行。这一搞就重装了几年的系统啊,狂汗啊.......

网友(点评):
悲剧了几年了。你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戴尔的BIOS都有这种毛病,拿掉电池以后需要修改BIOS而且需要修改两处地方

网友:
不用阿,那是因为你在BIOS中没有将模式改成功。DELL的硬盘模式要改成功必需先将闪存模工关闭。所以无论你怎么改都是没用的,要用心看才行阿。

网友:
应该是你做显卡的时候把BIos电池拔掉了。硬盘模式的问题,DELL的硬盘模式需要先修改Flash选项才能改硬盘。 我换过的8400,包括DELL的,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
装个系统又不费事

网友:
今天无聊,正好来研究下,结果发帖后就去研究,还没有看回帖的时候,看了提示才知道 在flash模式下不能修改。这样修改flash为off 再改就已经搞定,回头来看大家的回帖,让我真的汗颜啊

网友:
楼主很执着啊,装了几年系统。。。

网友:
还好老板是戴尔服务站的 这些不过我以前就知道 必须先打开 在改模式的

网友(点评):
不懂不要装懂,不就两分麻。此时间前未编辑。

网友:
不懂 装懂??下面的你不打开 DELL的你改的了 模式?

网友:
8400以后的就要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