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一样的杂牌的G31板子 求助中

楼主(2012-01-17):
2个一样的杂牌的G31板子 一个上电就挡代码 10     另一块上电诊断卡不跑吗 上面指示灯 闪灭 闪灭这样循环

求高人指点下思路。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还供电正常呢。。。。骗谁哦!

同意 都正常就好使了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块的,我把北桥散热打开了,结果北桥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主板上印刷的是G31LM,你的呢,这块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开机使用过程中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是彻底开不了机了.害人啊,又看不到北桥的型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698-1-1.html  看我贴子 我的北桥是LE82G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块的,我把北桥散热打开了,结果北桥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主板上印刷的是G31LM,你的呢, ...

也是杂的不样的板子,南桥的型号都看不清,最后面的字母都被抹掉了。

网友:
找个BIOS刷一下看一下.不过也不好找啊,哪个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板子呢

网友:
如果像你那样说,拿肯定是座子问题。。。

网友:
对了,内存接触不好也会一闪一闪的,我碰到过的,

网友:
一闪一闪有可能是cpu座虚焊了,加焊看下喽

网友:
第二块是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bios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