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LE19C的显示器怎么拆,

楼主(2012-01-17):
LE19C没螺丝,用扁口的撬边上都把壳撬坏了也没看,求怎么拆,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再仔细看看还有没有螺丝啊,或者看下是不是往上推的。

网友:
就是直接撬的,,,

网友:
就是直接撬的,小心就行了
tongfuxiao
谢谢,已经开了

网友:
是扣的 小心撬
同意楼主:
5.0
tongfuxiao
同意楼主:
是扣的,已经开了,谢谢

网友:
直接撬
用点力

网友:
百度上有,你搜一下。

网友:
有些三星的更费力,扣具还容易撬断,不过给点耐性,还是能拆下来的。

网友:
胆大心细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