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 Z9压缩,怎么操作

楼主(2012-01-17):
我在PE里加了GHOST32
请问这样设置开始栏的快捷方式正确吗?
LINK %Programs%\GHOST32 ,Y:\GHOST\GHOST32.EXE -Z9
快捷方式

网友:
我也想学习学习,希望有人快来回答一下。

网友:
现在都没人用ghost了

网友:
没试过。。我用的时候都是在DOS下直接打 GHOST -Z9 启动来使用的。或者你两种方法都试一下,看看哪个压缩率高的就知道了。

网友A(2012-07-27):
LINK %Programs%\GHOST8.3版Z9压缩 ,Y:\GHOST\GHOST32.EXE -Z9
前提保证你GHOST8.3的位置是对的,在PE启动后Y:\GHOST\GHOST32.EXE就是你GHOST8.3的位置
你写的语法是对的 我给你改了也只是为了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