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维修经历

楼主(2012-01-17):
BENQ DHR500 通电大电流,拆下屏后接电正常,是屏上的高压板电源对地短了,先放一边看看开机,压南桥后偶尔开机进系统,证明是南桥虚了,重做南桥后问题解决。改高压板:用小板高压板改完后,由于线圈质量太差发出呲呲响,放弃 用大板改。一般1.2脚供电接保险,3开启BON 接电阻,4高度调节接电阻,5.6接地。 (用5V的板改)将1.2串在一起接从USB处5V,不能从5M处取,会大电流烧高压条上的保险。将3.4串在一起接3.3V的开启ON,5.6串在一起拉地,接完后成功点亮。
IBM T42无法触发,电池也是坏的正常应为10V以上,这块才8点几V。拆开测开关处无3.3V只有0.5V左右低电平,查电源进入先到TB62501F的57脚和43脚16V正常。内部检测第55和52脚温控是否正常,再就是检测54脚电压不能太低和太高,都正常后开始在10和11脚产生时钟(没有),并且在44脚输出基准电压(没有),最后在58复位后芯片正式开始工作。第59脚输出VCC3SW电压信号送给PMH4同时52脚发出开关信号给1631。TB62501满足条件无输出,换后正常。.

网友(点评):
同样的5V,为什么5M处会大电流?我看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