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画面异常

楼主(2012-01-17):
       一台宏图19液晶 画面出现竖的像是流动的锯齿状波纹,但是菜单画面正常。开个半小时左右画面又开始正常,换过驱动板上的全部电容,和电源板上的电容
无效。另换过屏线无果。
请各位师傅多指教了 谢谢了

网友:
用通用套板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去修

网友:
开个半小时左右画面又开始正常
建议补焊驱动板IC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图片处理芯片看看

网友:
可以用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