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AOC电源板又问题

楼主(2012-01-17):
22AOC电源板又问题,测量输出5V电压 只有1.9V。 并且打开看到电源板上加个 全万能电源模块,  求解怎么维修???我想用12V4A外接适配器 可不可以改啊???

网友:
可以改的,不过建议楼主先修修看,先把万能模块去掉,看看他原来的故障是什么,再去修它。慢慢来,这台机器故障是冠捷中很典型的故障,修好了楼主会有很高成就感。加油

网友A:
客户说 被雷击过,现在是开关管被拆了。上面连的就是万能模块。。。由于基础薄弱所以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说 被雷击过,现在是开关管被拆了。上面连的就是万能模块。。。由于基础薄弱所以 求高手指点

那你就加适配器吧。加完之后再用12V转5v的管子转出来5V,接到主板上。

网友:
万能模块就是垃圾!

网友:
  雷击的应该好修 怎么不找个一样的电源芯片  修不好就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吧  12V的适配器也可以改就是要在加根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