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 vga bios

楼主(2012-01-17):
装好系统掉电。。。。从启后显示 vga bios 。。。高手求解
掉电

网友:
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如是集成的,就装一独立显卡试试,如是独立的,就换一块显卡试试。

网友:
bios 需要重刷了

网友:
重刷一试,还要再量下相关的电压与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