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GREAT WALL 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2-01-17):
今天收到一台长城 按开机点不亮,是外置电源12V的,没有5V 12V 的电压,怀疑是驱动板问题,一直查不到原因!请问哪里原因呢?谢谢大家!

网友:
電源有沒有問題?沒有輸出怎麼會有12V?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的电压转换电路有没问题 5   3.3   1.8之类的

网友:
外接高压和灯管看看

网友:
5V 12V 电压有了,但是为什么点不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