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換了代用電池充滿只能顯示62%不是100%

楼主(2012-01-17):
因舊原裝電池充滿100%用十分鐘沒電,換了代用電池,可用約2小時,但充滿了很多次都只顯示62%,為何?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既然叫充满了,为什么是62%。。。62%应当是没有充满呀,,

网友:
应当是充到62%,充电就停止了吧,,

网友:
是不是你新买的电池有问题哟,换一个电池试试,先把系统装了,IBM的要装那个电源管理软件,不然不正常。

网友:
充电芯片,电容

网友:
新换的电池的容量比原装电池的容量小,价格决定了它的容量!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看看。

网友(2012-02-19):
应该是电芯没有完全激活把 。把电脑充电放电到放干 ,再充电充满。多试几次刊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