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16 图像出现局部花

楼主(2012-01-17):
ACER1916 接电脑,显示桌面的时候是正常的,看电影,刚开始的时候正常,可过一会就会 图像局部出现 花了,变成绿色的了, 把图像图走,花绿色跟着图像走,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桌面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 换 电脑 同样 是 液晶 显示器,

网友:
有没有换过主机试/////

网友:
屏电路板温度高吗?

网友:
已经解决,加焊驱动板,解决了

网友:
屏线,有问题 他会 经常 半小时以后 局部花? 我说的是液晶显示器,我肯定会 多换电脑,尝试。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吧,清洁后重插下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 不然就是屏坏了 不要修了

网友:
驱动板加焊哪个芯片

网友:
取下屏线,擦干净,插上,用胶带再粘一下,不行就换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