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寸液晶显示器闪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2-01-17):
    主要现象表现为,开机上半屏明显闪屏,像灯管老化打火那种闪,闪的还挺快,下半部分没感觉闪,主要是上部分,而且是每次开机闪10秒中左右,慢慢恢复正常,正常后不管你使用多久都没问题,不知道是灯管坏了还是屏有问题
     希望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这要拆机检查下啊。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啊,或者外接灯管测下

网友:
补充一下,各组电压都正常,电容也全部更换过,也外接灯管试过,拆掉屏线开机没有闪烁感正常(说明高压电路和灯管部分正常)我现在只怀疑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冷机开机会闪烁的更厉害,但也就只有开机10秒钟左右,过后就一切正常,搞了太长时间了,有点失去信心了,对了它的高压板供电是18v,不知道正常不,我第一次看到18v的,我还接过12V试过,结果灯亮不了
  愁啊!

网友:
多数是灯管

网友:
灯管换了就OK

网友:
如果闪与正常的地方有明显的分界直线的,就是屏;否则就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