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7):
今天收到一联想19显示器 不定时黑屏 黑屏时指示灯正常 关掉重开后 亮一秒后黑屏 重复照旧 拆机后 电容没有鼓包的 不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求各位老大帮帮忙
黑屏
付吕剑武
典型的一闪而过,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网友:
高压和灯管

网友:
大部分出在灯管上,你先换下灯管试试,如果不行就是高压条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可能性大,不排除高压部分(升压管,高压包不良)等因素,问题不严重

网友:
这问题大多数都是高压坏了,改个新的高压看看。不行测下灯管。

网友:
可能是高压部分或电源开关。

网友:
高压保护了啊

网友:
高压保护鸟啊,,,这种最好搞了。

网友:
代换一样样试,反正是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