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4个小时修好的神舟承龙U450 T44 D1 从新发昨天断网了

楼主(2012-01-17):
今天接了个神舟的笔记本。问题是不跑吗。电流掉0.4到 0.8 不动了。拆开一看 。原来是个2修主板。 北桥 被焊接过。显卡也被焊接过。 头大了。【问客户说被我前面那个门市修过 没修好】。由于我才开始修笔记本。没有图纸还不知道怎么修呢。所以就下图纸。可是没有 。听论坛的说那个V40SA1和V30SA1差不多【主板是V30SA1】 就下了一个V40SA1的图纸。有了图纸后开始测试电压。5V。3.3V 1.05V都正常。测试到1.8V的时候电压只有1.3V 如图Q511S级只有1.3V。而1.8VS却有1.8V。 由于Q511的G级有18V在测试1.8V-ON有3.3V 由此判断Q511损坏。于是找了一个一样的小场馆换上。 【其它替换不起。在这耽搁了1一小时。】换上后1.8V完美出来了。心里那个高兴呀。以为肯定好了。可是上了内存一看。电流还是跑0.4到0.8不动了。那个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那个北桥被人动过。坏了。于是马上找了一个北桥换上去。可以问题依旧。。看来问题不是北桥。就在继续测试其它电压。所有电压都测试完了。都正常。修到这就不知道怎么修了。这个时候门市一个修台机器的伙计说这个是SIS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哟。。我以前修台机主板的时候 南桥空焊的我到时遇到比较多。反正也没有思路。就用手按着那个南桥开机。没想到电流到了0.8 在到1.02。。。。 竟然可以跳了。马上插上屏在按着南桥在开机。竟然可以点亮。于是马上把主板上BGA机器。压了以后。在开机。点亮 。上了硬盘后进系统。完全没有问题了。修好这个机器后。感觉那个SIS的主板老爱出那个南桥空焊。遇到N多了。也许是一个通病吧。。附上V40SA1的图

网友(2012-02-26):
楼主找那个1.8V电压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吧
感谢分享!
是u40sa1。

网友(2012-01-17):
LZ怎么还没有写完呀~~~

网友:
这是写的什么东东哦

网友:
标题党是吗

网友:
昨天写到一半断网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就这样 搞了4个小时?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导致没有pg信号到cpu啊,望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有时候修烦了,懒得查信号用风枪吹吹桥或者用手压还比较快。

网友:
年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客户自己吵架把本摔了,幸好屏还没有坏,不开机了,拆开按住南桥可以开机,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不错啊,台机的师傅修起笔记本了也这么有神啊,记住了SIS的是南桥爱虚汗

网友(2012-02-16):
好像神舟SIS的板子也易掉点。

网友:
学到一点就是SIS桥易虚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