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2-01-17):
    同行送来一台海尔W66笔记本,板号是N211,拆开目检了一下,南北桥都被干过了,时钟也焊过,也有很多的小电感都焊过了,维独还有EC未焊。看到心就凉了一半,报价200元。
   打开图纸找到待机芯片,用的是TPS51120,

   1 :测22脚VIN有19V,证明保护隔离没问题。
   2:测21脚VREG5有5V,正常。
   3:找到开启脚29 12 测EN1 EN2有2.8V,不知是否正常?测后面的3 5V电感也没短路,阻值100多。
   心想条件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没有输出呢,自举电容换过。后来就纠结在开启信号这个电压上,

分析3 5VEN的产生,PWR_SW_VCC2这个信号是按开关才产生的,这个应该不可能的,ALWAYS_ON这信号也是在按开关之后才由EC发出的开启系统电源的信号,AC_IN测到有3.3V,AC_IN的由来,

会不会是3 5V开启的电压过低芯片没输出,于是在VREG5 上引一5V过去,还去没电压出,把电感挑起来也一样。心想TPS51120还少了那个条件吧,再认认真真的看TPS51120,

看到4脚来还有一个V2_REF 2V 的基准电压,居然看漏了这个脚,仓天呀,大地呀。实测只有0.6V,换了一片新的芯片还是一样,再测一下PC35,居然两端都有0.6V 的电压,这就奇怪了,电容的一端不是接地的吗,怎么会有电压,测接地的那端,无穷大,看到旁边还有一个0欧的电阻, 一头接PC35,另一头接地,这回知道问题的所在了,找了一个O欧的电阻换上,呵呵,插上电源,待机电流变成0.1了,V2_REF稳定的2V,测3 5V待机电压也出来了,点开关也能开机,装上CPU,内存,幸好亮机,我的神了,没有被前面的家伙做坏其他的东西,不然够修的了。

网友:
你还得练练  以后查细点 不然绕的就远了

网友:
纠正一下,翘起电感一端后 就算一个完全的电路也不会出电压的。电感是必不可缺的原件之一。。

网友:
2修也要不上价钱吗,刚收了200大洋。

网友:
信号问题,很让人头疼。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深圳华强北?

网友:
上家 人品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