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无响应。。

楼主(2012-01-17):
IE无响应假死,解决方法。
选择IE里的工具,管理加载项,迅雷下载支持,禁用。OK

网友:
用傲游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呵呵。这倒没有试过。多谢分享

网友:
有时候是灰尘或者内存的原因

网友:
一般是插件太多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迅雷就用不了了吧

网友:
直接装系统,方便快捷

网友:
你就说个IE无响应,人家怎么帮你想办法。

网友:
重新安装迅雷即可

网友:
我都没用IE了!

网友:
可以换个浏览器用的。不用这麻烦

网友:
貌似方法多的是 只是看你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