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IBM T61 显卡芯片 G86-741-A2的问题

楼主(2012-01-18):
请问 T61原740显卡改良版的 G86-741-A2这个芯片上的“G86-741-A2”这个字是镭射打上去的还是喷上去的,我在淘宝上买的741显卡芯片上的“G86-741-A2”这几个字符是喷上去的,用刀片一划就可以把字给刮掉。其它的字如N卡的商标、出厂编号都是镭射打上去的,用刀片刮不掉。

请换过改良芯片的朋友们解说一下。我是不是买了假的改良741显卡芯片了。

谢谢!!!

网友:
重打字的。一般是用771重打的。T61上771有些吃不准,有些型号能亮,有些型号好象又不亮。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有点玄,可能是打磨过的。

网友:
真正的741芯片,那个G86-741-A2这几个字应该是怎样印上去的,是不是刮不掉的那种。

顺便问一下现在网店哪家的信誉要好一些。。

有劳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打磨的  不是好东西

网友:
肯定是假的改良版,你追究他的责任

网友:
我觉得那个字刮得掉或洗得掉并不代表真假。因为我经常修到第一次修的显卡用洗板水洗一下就掉了,有的就洗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