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待机状态与TL494连接的几个电阻发热烧黑

楼主(2012-01-18):
ATX电源待机状态与TL494连接的几个电阻发热烧黑。 TL494供电18.5V,8脚11脚2.3V正常,没示波器看不了波形,只有万用表。附图如下:
图中画红圈的三个电阻在电源待机状态下即发热烧黑了,电阻所在位置电路板也发黑了。但电阻值还没变,仍能用。图中所见的二个推动三极管(C1815)与几个二极管均是好的。三极管E极与C极电位大概相等,都为1.6V左右。
换了TL494无效,请高人指点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最好有分析。

    电源结构与长城ATX300P4差不多,TL494+LM339

补充内容 (2012-1-30 11:37):
故障原因找到了,详见27楼。

补充内容 (2012-2-5 22:07):
故障原因找到了,详见27楼。

网友A:
那个10u50V的电容测量一下或者直接换新的。

还有5V的电容也一起换掉

网友:
对地二极管有没有坏?

几个二极管均是好的,而且在24V电压下没有击穿或漏电。
主帖里说明了:几个二极管都是要的。而且标明了E极电位为1.6V

网友:
我测过一长城电源的推动管C1815是电压是(B、C、E)2.19、2.23V、1.51V,你这个电源如果D11\D12和C46没坏的话就要查主开关管及周边的元件了,另更换其中一只C1815看电压有没变化

我也测量过另一个完全好的(半新)长城电源的推动管C1815各极电压,就是C=E=1.5V左右。但我实在想不明白:主开关管及周边元件怎么可能会引起这三个电阻发热?道理在哪里呢?谢谢帮助分析。

网友:
二楼对的 滤波电容不用测了   温度高时间长了内部干枯了  直接换掉

充放电正常,容量也在正常范围内
10U/50V的C46电容已经拆下万用表测量过了,而且在24V电压下测量无漏电。

网友:
滤波电容的可能性大,替换试试

网友(点评):
请问:你指的是哪些位置的滤波电容?C46已经检查过,是好的。

网友:
重点检测D11.D12和C46

网友:
Vcc18.5V电压升高了,或D1D2开路了

网友:
谢谢回复。
但Vcc现在是18~20伏,应该不高。我分析:D11与D12如果开路,推动管VE的电位应该提高(现在的电位1.6V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使这三个电阻的电流应该变小,不会发热烧黑了。
我按大家提的试验,节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吧。
祝大家春节愉快!

网友B:
主要看494  8  11脚电压正常吗? 短接绿黑线 这2个电压应该有变化 2.2V左右。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494的确8、9脚电压是正常的2.3V,而且换过49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494  8  11脚电压正常吗? 短接绿黑线 这2个电压应该有变化 2.2V左右。

我在帖子里已经说明了494的 8 和11 脚电压2.3V是正常的,不短绿地待机的时候就是这个电压。
请教版主:不短绿地时8、11脚电压应该多少伏?短绿地后这个电压又应该变化到多少伏?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一下~·看看各位怎么说~~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10u50V的电容测量一下或者直接换新的。

我把推动对管C1815和几个二极管都用24V电压测试过,没有击穿或漏电。这个电容也能正常充放电,但没有测容量的表,估计容量还行。我想请教:这个C46电容并联有二极管,表测量E极电压才1.6伏,如果容量变小或拆掉这个电容,从电路原理上分析会有什么影响?我是真不明白,多谢指教。
现在那部分电路板已经发黑了,没找到故障原因之前,我都不敢轻易上电了。呵呵

网友:
可能是R67坏了。

你为什么认为这100欧的R67坏了能引起这三个画红圈的电阻发热?请说明你的分析,不能只凭猜测。

网友:
滤波电容外观不行的 直接换

网友(点评):
你指的是哪些位置的滤波电容?C46已经检查过是好的。

网友:
楼主换TL494时有用IC座吗?有的话再换一片TL494,因为现在的IC的质量不大好、有些是打磨翻新的,有条件的话测一下12脚的电流。通常周边的元件没问题的,应该是494芯片内部短路,还有12脚的电压在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应该上升到28V左右,如果低于23V都要查一下有那短路了或元件有问题

我真应该先换上个IC座,没想到会这么麻烦。不过现在这个电源的待机状态(还没有短绿地之前),这三个电阻就发热。从494内部结构来讲,应该与12脚电流或是否494芯片内部短路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取下D9、D10和Q5、Q6再通电测试,看494第8、11脚电压是否正常。看楼主检修过程中似乎没有换过TL494 ...

我换了新的494后,取下Q5和Q6通电测试了,待机状态494第8、11脚电压从原来的2.2V正常,反而变化为Vcc=+19伏了。而且在24V电压下测试Q5、Q6、D9、D10全是好的,没有击穿或漏电。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我在百度提问:有人回答说主振荡变压器次级所接的输出整流二极管(对管)如果有击穿的,也会影响到推动对管。我不理解,请各位对他的这个观点发表意见。
问答过程如下:
回答看你的表述,这一级是正常的,可能是次级,低压快恢复整流对管击穿。拆掉推动对管后,VCC电压从R63 R65加到494的8和11脚 追问谢谢您回答 我知道VCC电压从R63 R65加到494的8和11脚 没拆推动对管也是如此呀 为什么拆了推动对管就从2.2V变Vcc了?

回答没拆,有回路的啊,

追问我知道没拆时有推动管的BE与地构成通路,可以拉低494的8和11脚电位。难道说8、11脚内部对地没有通路,只靠BE通路拉低电位吗?拆推动管就是要去掉这条通路查找故障原因,因为接上推动管在待机状态下,R63 R65及R61就发热烧黑了。

回答接上推动管在待机状态下,R63 R65及R61就发热烧黑,检查推动管旁边的几个快速恢复二极管D9--12,还有C46

追问推动对管C1815和几个二极管,C46电容都检查过了,没有击穿或漏电,都是好的。请教下:Vcc=18.5V,推动管C极和E极电位都只有1.6V左右,这个E极电容C46还并联有二极管的情况下,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拆掉C46应该也能正常工作。谢谢回答!

回答还是我第一个回答。可能是次级,低压快恢复整流对管击穿C46是并在二个串联的二极管上的,,这二个串联的二级管是抬高E极电压的,防止三极管过饱合

追问推动对管所接的推动变压器次级推动的是主振荡开关管B极,请教:您所说的“次级快速恢复整流对管”是指接在主开关管B极回路里的那二个1N4148(肖特基)吗?还是指的主振荡变压器次级的整流输出对管? 我实在想不明白:主变次级的整流输出对管,怎么可能隔着主开关管影响到推动对管?多谢指教了。(如能详细解答,一定加分)

回答指的主振荡变压器次级的整流输出对管,3.3V5V12V有一级整流对管击穿都影响推动管的,先检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了Q5、Q6之后,19V负载到Q5、Q6的回路上仅有一个截止的494了,Q5、Q6C极电压等于电源电压,但B极有电阻 ...

在待机状态494的4脚为高电位(>3.3V),不知道8脚对9脚是应该导通还是应该截止?如果8脚是应该截止,B极就应该是Vcc了,但我按下面494内部结构图理解应该是导通(可能不正确)。没有示波器就是不方便呀。 对494也不是特别精通的,呵呵

网友D:
这两个电阻发热,真的不应该的,2.7K的电阻,即使18.5V的电压全加在它身上,功率也不到0.2W,怎么会发热呢。小声问下,楼主不会把电阻换错了吧?

网友(点评):
是原装的电阻发热烧黑了,我量了电阻值没变,还是2.7K,还没换新的电阻呢。多谢朋友关注我遇到的麻烦问题。

网友:
待机状态测量推动管C1815的B极电流Ib=5.8mA  二个推动管的C极电流之和==即推动变压器中心头接Vcc供电1.5K电阻电流=10mA。Q5、Q6的C极与E极电压基本相等,所以推动管be电压几乎为0(饱和导通状态?)
现在换过TL494后,待机状态这三个电阻手摸有轻微发热,计算1.5K电阻上功率为0.15W,1/8W电阻还是有点超呀。不过可以较长时间测试故障了。

这个杂牌电源与这张电路图许多部分(包括元件标号和参数)相同。(与图中主变压器次级各组输出的电路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电阻发热,真的不应该的,2.7K的电阻,即使18.5V的电压全加在它身上,功率也不到0.2W,怎么会发热呢。 ...

我计算功率在0.15W左右,但对1/8W电阻来说,还是有点超呀。现在手摸有轻微发热,可长时间上电测试了。
等到找出故障原因时,一定公布给大家结果。多谢名位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计算功率在0.15W左右,但对1/8W电阻来说,还是有点超呀。现在手摸有轻微发热,可长时间上电测试了。 ...

换0.5W的。只要电源正常工作,元件温度正常就O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0.5W的。只要电源正常工作,元件温度正常就OK

找到故障原因了,是因为启动工作后副电源输出电压太高(高达40V以上)
电路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故障原因了,是因为启动工作后副电源输出电压太高(高达40V左右)。
电路图如下:

这就对了。要18.5V,怎么也不会烧黑的。

副电源的反馈、振荡部分查一下,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电压高出那么多不坏才怪  我记得电压高好象是变压器周围有小电解电容出问题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