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12V输出换电容后输出反而降低的原因

楼主(2012-01-18):
闲着没事拆了两个旧电源清理,发现输出电容鼓包,换上同型号后再测反而12V输出都有所降低,长城ATX300 12V输出原值11.9,换后变11.67,另一个杂牌12V输出原值11.87,换后11.7,求教各位高手原理

网友:
可能电源原来的设计是空载时的电压稍低吧,当电容用旧了后,容量减低了而频率提高了,你这个问题要带负载测量才算准确,我碰到的杂牌电源通常是空载三个输出电压都是比标准电压高一点的,带载后就下降一点,长城的12V带载就会升到12V多一点(12。05左右)

电压输出正常,各组输出电压都要带负载才能评判输出电正压是否正常
很正确!要带载测才准确!

网友:
与市电也有关吧,相差不大都算正常。

网友:
很正常的啊,电压不是绝对精确的。

网友:
上负载测试一会吧  顺便说下 新的电容电气性能不是很好 要用一段时间之后性能才会达到最高值

也就是要老化处理才行的。

网友:
这个肯定有误差的,要么多,要么少

网友:
这类电源12V与5V是交叉调制的,5V不带负载时12V会偏低,带上负载就好了。所以只要检查带上负载后电压在正常范围就行了。

网友:
电压在正常范围内,问题不大。应该挂上负载试一下。

网友:
是哪个部位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