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8):
三星19屏 在不开机时只打开屏颜色正常主机开机颜色发红 还能修不
不开机
付吕剑武
恢复到原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可以修,一般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可以修,拿去维修站。就是比较贵了点 呵呵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电脑没问题吧...vga线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VGA线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点一会就好了,如果是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排除VGA线问题后,就要考虑一下是否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开机LOGO正常说明灯管没事,注意以下:1、VGA线,2、驱动板输入电阻电容二极管,3、驱动板程序。

网友:
可以不用拆开零成本修复

网友:
买块空白的24C08储存芯片 换VGA接口上的24C08 就好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都换了吧

网友:
先在桌面空白处点右键选属性-点桌面-点颜色看看是缺色还是偏色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这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灯管老化,换新灯管把。

网友:
灯管没问题 是驱动板问题 过了年用11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进工厂模式改语言为中文,退出后在菜单中进行自动颜色校正

网友:
搜一下论坛了,这个有很多的

网友:
开机没有发红的话,灯管应该是好的,主要考虑软故障。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VGA线或者显卡有问题 因为楼主说单开显示器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引起的吧

网友:
拆开看 灯管是不是红的要是红的 换条灯管看看

网友(2012-02-17):
问题已经找到 把恢复下就好 谢谢大家了 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的话 就是 驱动板数据的问题 修过一样的

网友:
灯管老化 和笔记本一样

网友:
先换VGA线、在考虑灯管、bios

网友:
如果灯管老化,显示器一开机就发红

网友:
排除VGA线问题 有的工厂模式调一下就好了
i

网友:
存储器程序问题 943NW T190 T220都有见到就是24C数据损坏,各别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