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气温低冷启动时蓝屏

楼主(2012-01-18):
接到一台HP 6535B,客户拿来说BIOS密码忘记了开机的时候要么蓝屏,要么重启,即使能进系统使用一会也会黑屏,根据客户所述故障做了如下操作,刷了机器的BIOS解决了密码问题,重焊了北桥解决了使用中黑屏问题,一开始使用也正常,后来发现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每次启动都蓝屏,代码0*0000009C,怀疑北桥坏,直接换掉了北桥,换后故障还是一样,后来干脆把南桥也换掉,不过故障依旧存在,只要气温较低启动就蓝屏
     正常气温下一切正常,拆掉网卡试过也没解决,现求助大家有没有人碰到此类问题,碰到后如何解决的

谢谢大家 已经修复了 修复帖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7882&extra=

网友:
冷机开机蓝屏!没有遇到过!

网友:
假如真是低温蓝屏的话,你看看是不是滤波的原因,你想啊,低温时电容充电就跟电动车电池充电一样容量变小,所以滤波就差,所以导致蓝屏,就是不稳定了.看看内存有没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BIOS芯片有点问题.BIOS芯片有问题,那导致的问题就复杂了,总之一条就是不稳定,怪......嘿嘿

谢谢 对我启发很大,换了CPU一路上下管和滤波电容修复了
我以前的台式机就这样,更换了北桥和内存的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啊

网友(点评):
是的,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的,当显卡温度达到一定程序时也能开机,开机后也能正常使用,甚至只要开了机进了系统就不会出现问题,热胀了,接触就好了,可能是这样吧,参考一下吧,加焊搞一下.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cpu是amd的?要不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换cpu,更换bios芯片看看,在不好,我就不修了,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网友(点评):
在灌水我就扣分了